fx2n 控制fx-20gm

楼主(2011-04-06):
用fx2nPLC控制FX-20GM定位模块要求X,Y 平台可以做直线和圆弧插补。且运动轨迹不是固定的
运动轨迹的变化需要通过人机画面上设置。

网友A:
先参阅FX-20GM手册;

网友B:
FX2N-20GM可以做到圆弧直线插补的

楼主:
主要是要做到根据工单的不同来改变运动轨迹。如果只是做直线和圆弧插补那个没问题,比如说一号工单走的是直线后圆弧后再直线。然后通过人机修改工单运动轨迹就要做相应的改变比如换完工单后变为先走圆弧后直线再圆弧

网友B:
走的定位形式都可能不同,那就涉及到程序的流程、或是不同的程序了
PLC的柔性肯定没有数控的好
数控的不同工件,不同的加工程序,调个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C:
想用来控制什么设备呢  我也想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