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6):
我厂有一台ABBDCS800控制屏显在零位状态下有电枢有电压,谢谢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是空载还是带载状态下测量?如果空载下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有电压值,可能为轻微泄露电流所致。

网友B:
是功率板检测的问题,我维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