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7):
我电脑的系统是windows7,刚装了cx-p7.3,不知道能否和Plct通信,是否能上传和下载程序。

还有我想和cpm2   cpm1通信,应该怎样设置通信,我的电脑只有usb口

网友A:
问题1:v7.3版本对于PLC的型号有限制,但是对CPM机型毫无问题。
问题2:你可以购买欧姆龙的USB转RS232电缆(CS1W-CIF31),配合原先的RS232的PLC通讯电缆使用。当然也可以购买国内厂商的兼容电缆USB-CIF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