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 9.31

楼主(2011-04-07):
首先,告诉大家怎么搞到CX-P 9.31,先去电驴下CX-ONE4,然后在线升级安装就O了

另外我有个问题,我没在线升级前是9.12的版本,光标移到一个常开接点上,直接回车就可以改通道名,再回车一下就可以改注释;
可是为什么我在线升级到9.31后,第一次回车只能改通道名,再回车就结束了呢?我该怎么改注释呢?请问哪个地方有这个问题的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告诉大家怎么搞到CX-P 9.31,先去电驴下CX-ONE4,然后在线升级安装就O了

另外我有个问题,我没在线升级前是9.12的版本,光标移到一个常开接点上,直接回车就可以改通道名,再回车一下就可以改注释;
可是为什么我在线升级到9.31后,第一次回车只能改通道名,再回车就结束了呢?我该怎么改注释呢?请问哪个地方有这个问题的设置?

无论选择经典模式还是智能模式均可修改注释啊。

确保你的软件中工具——选项中的和注释对话框一起显示选项为勾选状态。

楼主:
还是不行...
二楼,我按你这样设定的,结果还是不行.
我截图了,第一次按回车(图1)
第二次按回车(图2)

楼主:
昨天已经把CX-ONE4重装并且升级到了9.3,结果还是这个样子...到底这个注释输入在哪里改呢...

楼主:
还是先用9.12吧,等有答案了再升级

网友B:
请问你们安装的CX-P序列号有吗,我下载了安装的时候没有序列号啊,安装不了

网友C:
不是有什么特殊的需要,比如使用新的硬件需要支持,使用特殊功能等。否则更新没有什么特殊必要!

网友D:
请问你们安装的CX-P序列号有吗,我下载了安装的时候没有序列号啊,安装不了
要看哪个版本的了 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