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7):
from k0 k0 k2m200 k2
求大侠详解

网友A:
将单元号为0的模块的BFM#0的数据读入K2M200为首地址的连续2个字节单元中。

BFM#0-------------K2M200
BFM#1-------------K2M208

楼主:
BFM#0是16位的,K2M200是八位的,能放的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BFM#0是16位的,K2M200是八位的,能放的下吗?

高8位丢弃

网友B:
看看编程手册吧

网友C:
呵呵;这是对特殊模块的操作指令;
先确认你的特殊模块型号,再查对应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