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动力机构

楼主(2011-04-07):
最近有个想法,但是没有机构的思路,就是手工操作的5米远距离的夹具,夹口张合20CM距离,各位同仁有没有好的机械结构思路呢?

网友A:
夹持工件的重量、体积?
可以考虑一下汽车变速拉杆的原理。

网友B(2011-08-04):
1、从上面下来一个铁链,固定装置。
2、在地面有一个推车固定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