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7):
变频器能否长期低于10HZ运行(低频运行)

网友A:
呵呵;变频器是无所谓,关键是电机;

网友B: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变频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一般电机无法接受的啊 频率低到一定程度之后 我们的电机的感应电动势就与频率不成正比了

网友D:
电机散热搞好了,连续运行没有问题。

网友E:
我们单位有好多电机都是在低于10HZ长期运行的

网友F:
这个不是变频器的问题,而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G:
我们单位有好多电机都是在低于10HZ长期运行的,已经给出答案了

网友H:
可以我们单位也有

网友I:
变频是没有问题,关键是电机是否受得了,要不为电机加散热设施,要不选变频电机。

网友J:
如果是三相电机,380V,电压恒定

频率低,励磁就要上升,磁路饱和,这个时候励磁电流就大(定子),线圈就发热,如果散热做的好,就没事, 不然电机就烧毁了

不过现在U/F控制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可以用的,试试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