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7):
请教各位大侠,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电缆敷设时套管及套管头及钢管不配套,希望有经验的大师给提供相关的尺寸,谢谢!!!!

网友A:
做电气这么久  还真的没注意过    我倒也想看看 都是什么规定

网友B:
请教高手
干了电气这么久了,对于多大的电缆用多粗的管子和弯头还有金属套管及卡头确实没有研究过,在网上也同样没有查到过,希望过往的大侠们指点一下,不胜感激!!!尤其是经常施工的弟兄们不吝赐教!!!

网友C:
电线穿保护管管径的选择:

楼主:
谢谢仁兄赐教,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