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开闭点的问题

楼主(2011-04-07):
我是一个学习plc的新手,我想问下,在一个开关符号,在电气图上是开点,在plc的梯形图上是不是也是开点啊,两者的开闭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我看到有的急停开关在电气图上画的是开点,有的急停开关在电气图上画的是闭点,但是在plc梯形图上用的都是开点呢。我觉得一般的plc上急停开关用的都应该是闭店的啊,要不然急停开关对应的线圈怎么可能通电呢?
  谢谢指教

网友A:
急停开关实际接线时,通常用常闭点,这样如果他坏了,就能知道
程序中通常动作都是要在急停有信号时才能执行,所以用常开点

楼主:
谢谢你,所以用常开点,应该是 所以用常闭点 吧

网友A:
外部用的实际接线是接通的,那PLC内程序是用常开点接通正常的动作
如果内部用常闭点,在外部实际有接线通时,内部是不通的

网友B:
   我想补充的是:虽然,外接触点与PLC程序内的接点 有明确的对应关系,或者说是“有必然的联系”,但在程序中使用常开点还是常闭点,与所实现的功能和编程方法有关。
   不知这个帖子,对你有无参考作用:说说PLC的外接“停止按钮”【基础知识】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38412

网友C:
看你从什么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了  到底有咩有关联

网友D(2022-01-13):
1)急停按钮接线时接常闭点,按下时停机;假如:链接PLC的I0.0;
2)PLC程序编程时,一般是程序中的急停按钮点断开时停机;
3)在急停按钮没有按下时,I0.0输入信号1,PLC内程序的常开点接通,常闭点断开;
4)在按下急停按钮时,I0.0输入信号0,PLC内程序的常开点断开,常闭点接通;
5)综上:急停按钮接常闭点接I0.0,没有按急停按钮时PLC内程序的常开点是闭合的,按下时断开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