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CX-ONE重装后,打开CX-P出现这个画面....进不去了...

楼主(2011-04-07):
如下图所示,CX-0NE4的,本来能用,就是注释输入和别人的有点不一样,我想重装一下可能就和别人一样了.结果就出现了下面这个画面....
完蛋了,明后天要试机...

网友A:
使用CX-ONE安装盘上的卸载工具进行卸载。然后重新安装CX-ONE。

楼主:
3Q
引用 网友A:
使用CX-ONE安装盘上的卸载工具进行卸载。然后重新安装CX-ONE。
Regards
谢谢,搞定了!我一开始是用360里的软件卸载,原来必须要专用卸载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