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7):
我有一个交流充压器,利用输出电压的36V和3.6V的两个电压点经桥式整流,请问其额定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对于全波整流和桥式整流,不加滤波器时,直流输出电压为(36-3.6)*0.9。

网友B:
0.9倍的次级电压。若加电容虑波1.1倍次级电压

网友C:
加滤波电容是1.414倍。。

网友D:
36-3.6=32.4
不加滤波:32.4*0.9=29.16
加滤波空载:32.4*1.414=45.8

网友E:
变压器次级的电压是28V,桥式整流后,空载。用数字万用表量为什么会是60V?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次级的电压是28V,桥式整流后,空载。用数字万用表量为什么会是60V?
是否是感应造成的误差?由于数字万用表电压档的内阻很大(兆欧级),桥式整流后空载相当于极高的输出阻抗,这样使数字万用表易受感应电压的影响,在电磁干扰严重的场合测出的电压数据可能是虚的,如本例的60V。

网友E:
电磁干扰?设备旁边就一台龙门钻床呀,我们厂大部分都是普通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