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7):
手上有个三菱FX2N-60MR的PLC,如果用GT软件做好画面能否通过电脑连接PLC实现仿真呢?

网友A:
可以,直接在线连接不就可以咯,不过你PLC都有了,还要什么仿真的呢。。

网友B:
直接在线连接不就可以咯

楼主:
就是把电脑当成触摸屏吗?

网友C:
可以,如果装了三菱的触摸屏仿真软件,那启动仿真软件时可以选择是连接PLC或是用PLC的仿真软件一起仿真

网友D:
晕;型号都不对;FX2N是没有60MR的,或是FX2N-64MR,或FX1N-60MR;
你可以在电脑上装个屏的仿真软件,PLC连上电脑,用电脑当屏来仿真;

楼主:
呵呵,型号写错,是FX1N-60MR的。应该可以连接触摸屏的吧。

网友C:
FX2N FX1N的都可以连接三菱的触摸屏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