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7):
图画完后,用元件配线图生成的图为什么是反的呢?就是空气开头从左是L1、L1、L3、生成的图是左是L3、L2、L1,就是元件的左边都是奇数右边是偶数,全选不能旋转,点元件可以旋转但线不动。此软件用的很好,要是不能旋转就不能和实际安装位置对应?

楼主:
怎么没人解答啊,有用过此软件的朋友,帮忙解答?

网友A:
什么软件啊?

网友B:
元件属性----查看内边的接点数字怎样, 修改试试……

楼主:
软件是PCSELcad,元件的属性数字可以改,但这是整个画完的一张图,自动升成的接线元件图,要改也能改,但整个数据都得改,这么改没有意义?脱离软件的自动智能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