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不能同时运行

楼主(2011-04-07):
同一轨道三台行车不能同时运行,只能单独运行...

网友A:
??什么问题啊

网友B:
有的行车是有激光防撞的。楼主的问题问的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C:
不一定啊
有的行车是遥控的,一个遥控器可以同时控制2个  ,我们这有2个大型机组就是这样。

网友D:
建议删除此贴,莫名其妙

网友E:
控制线有问题
问题说明白大家好处理

网友F:
如果同时运行是跳闸啊还是根本没反应啊?

网友G:
莫名其妙

网友H:
楼主的意思是,同以轨道上安装有三台行车,但是只能一台单独使用,两台或三台启动时跳总闸开关,楼主是这意思吗?

             简单的问问为什么会过。。流

网友I:
建议把问题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