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8):
为什么有的中间继电器要用12V的或者24V的,而有的则用220V或者380V的。这里面有什么根据没有?

网友A:
看你其他的零件规格了啊

网友B:
驱动中继的电源有不同的电压和类型(AC、DC),就需要不同工作电压和类型的中继线圈。

网友C:
从这里可以看出楼主不是工控人,所以真不好回复这是为什么了。就象一条大路和一条小路,都只有你一个人走,想怎么走那是你的事,所以控制电压也是一样,你想要什么电压,这是的和设计者和思路有关。

网友D:
呵呵;这个没什么规定;

网友E:
哈哈  你想用什么电压  就用什么的    看你的需要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驱动中继的电源有不同的电压和类型(AC、DC),就需要不同工作电压和类型的中继线圈。

网友G:
考虑两点:安全;方便。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H:
这个是 个人设计 习惯了  一般而已 中间继电器线圈 都是低压的AC24 ,DC24  隔离AC110

网友I:
呵呵/看需要使用

网友J:
脑袋被门压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考虑两点:安全;方便。

网友L:
其实真正主要的是接点容量必须能满足。

网友M:
可能你不接触dcs,plc'之类控制装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