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床上各种灯

楼主(2011-04-08):
今天一个机床出现问题了,主轴报警,没有什么手册,只有一个电气原理图,打开电气柜后,看到一个继电器灯亮,按下热继电器后,机床正常了,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所有的机床报警比如说在主轴不转时,与之连接的继电器就会亮,还有包括限位开关不也是在起作用时灯亮么?谈谈你们对于这些灯的妙用吧!

网友A:
楼主有意思。如果真是灯的问题就好了。

网友B:
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楼主:
你们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比如说是主轴不转,与热继电器常开点串联的中间继电器灯亮!

网友C:
说的啥啊认真学习吧

网友D:
热继动作   常开连接的灯正常的话  会亮

网友E:
楼主说的可能是指,器件上起工作指示作用的灯。

网友F:
故障指示灯

网友G:
应该是热件过流,开点带继电器,继电器的开点带的故障指示灯吧。不过我用的是热件开点进PLC,PLC再输出给故障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