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8):
请教:三菱触摸屏GOT1000通过RS-232与三菱Q02CPU的PLC连接,屏上剩下一个RS422的接口是用来连接电脑的吗?用什么型号的连接电缆?可以自己制作吗?
         Q系列的PLC与电脑的连接电缆能否自己制作了?怎么接线?那种圆头的接头那里有买的呀?

网友A:
422不是用于连接电脑的,是用来连接PLC的,比如连接FX系列时
GT1000具体什么型号,除了GT1020.GT1030外,其它的GT1000的产品都是带有USB口的,可以用这个连接电脑
Q的电缆可以自由制作,接头电子市场找下,不知道你能不能找到,或是直接买国产的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