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8):
最近单位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电流偏大运行中烧毁,不缺相 电压正常 泵无卡塞现象

网友A:
先空载试一下电机的电流是不是过大,如果过铬牌的1/3以上,就是电机有问题了,查一下是不是有扫膛现象,或者轴承质量不好。

网友B:
如要买新的,可到传奇商务在线购买,这是个一站式工业电器采购平台,价格优惠,网址:www.021le.com

网友C:
应该检查一下线路及负责情况!

网友D:
最好是测一测空载电流

网友E:
2楼的回答得很好。

网友F:
是不是带的负载太大了,导致电机过流

网友G:
呵呵 很怀疑 问题所在就是 二楼 提出的那二个

网友H:
二楼回答的很清楚了。

网友I:
认真检查周密思考问题一定能找出来

网友J:
把热继电器整定值调小看看

网友K:
是否负载太大
环境是否通风 散热不良

网友L:
前几天也遇到过差不多同样的问题,查了电机线圈,轴承,泵体页轮,轴承,测空载电流,听电机异响,给轴承加油等等,反正自已能想到的都排除了,可电机电流还是偏大,且不能证常工作,最后实在没法子了,只有等有相同电机的时候换一下再说了。我现在还在等结果。欢迎加入群:32147758

网友M:
特别注意一下  电机烧过两回  都是从新缠的  那要注意了  不能按额定功率用了 要降低1/3使用  因为电机的矽钢片 里的金属元素  受热挥发   不纯了  好的矽钢片是脆的   受过高热的  就变成软的了

网友N:
有可能是翻新的电机,现在市场上一些小厂提供的设备都是这种电机,
肯定不能和正规厂里出来的电机参数相比了.

网友O:
估计是电机 问题了.是不是 配套组装的电机..  转子铁心长度与定子 铁心 长度 不想同.

网友P:
正如二楼所说的,你空载看看电机电流,在把电机拆开,看看轴承怎么样,有没有扫堂,有条件的话,用桥式电流测测三项电阻,有时候内部绝缘不行,短路了,万用表是测量不出来的

网友Q:
二楼的讲的很清楚了啊,查一下是不是有扫膛现象,或者轴承质量不好。

网友R:
电机电流大多数应该是过载造成,当然要排除电动机本身的原因。

网友S:
你检查一下电机引出线的首末端是否接反了

网友T:
电流、发热量

网友U:
测空载电流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老师!受益匪浅,学习到很多新的知识!!

网友V:
水泵轴承磨损间隙大无形中增大负荷,造成过流烧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