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8):
单位有台水泵电机 名牌上是角接发 请问可以改星接法吗

网友A:
你电压没改的话,不要去动它;

网友B:
当你使用设备的实际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0%的时候,可以把角接改为星接,在实际电流大于30%的时候恢复使用角接,否则你的电机将会由于过载损坏。

楼主:
谢谢!!
感谢老师们的帮助!学习了!

网友C:
接法不对,要求电压不同

网友D:
看你实际的工作电流大小了(扬程大就大),那就不要改了。

网友E:
可以改,对应的电压等级也要改。

网友F:
你要怎么改。660V接Y型,或者把电机线圈每槽的根数X1.732,就可以接3 相220V了,只不过要考虑槽满率

网友G:
可以,但电机要重绕

网友H:
如果改的话,电机的输出力矩将减小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师!!学习了!!

网友I:
请问下各位,如果Y接是380V的话,改角接还是380V吗

网友J:
改什么呀 买个变频器就好咯 又可以控制扬程 又可以节约电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