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 求教 !!!

楼主(2011-04-08):
普传8015G3  15KW  出现频率可调不能保持(不断电的情况下)不能恢复出厂值  频率下限13.0  参数97=1 面板可开停机 外部端子控制失效(调sw8不起作用)  那位老师给指点指点  谢谢了

网友A:
详细对照一下相关参数,是否为参数设置不当?

楼主:
xq09181  首先道声谢谢  我说下我的设置 :用基本的参数设置面板控制  10=4 97=1  面板不受控  又设置  10=0  97=1  SW8 1= off  2=on  用外部端子 也不行  再检查参数 才发现参数不能保持  恢复不出厂值

网友B:
xiexie
专业维修工业电气设备各种电路板、驱动器、变频器、数控系统、电源模块、工控机、司服控制器、显示器、通讯板、输入输出板、PLC、电机等。上海景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3816647118

网友C:
仔细核对一下说明书。不要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