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8):
是这样的,机器送的是棉絮状的料。用风机把棉絮状的物料送到楼上去,风机的管径是110mm,当光电检测到管道里没有物料就让风机停下来,请问各位师傅怎样设计电路,选怎样的光电开关,谢谢,感谢了

网友A:
一个接触器一个小继电器开始、停止按钮,一个简单的电路即可。光电接小继电器,小继电器控制接触器。光电普通型及可。

网友B:
一个简单的点动电路 用普通光电开关 控制小继电器  小继电器触点控制接触器 即可

网友C:
我现在用的东西和你想做的差不多,但我的还有PLC

网友D:
这个控制 思路不难,关键是什么选光电开关,选哪种

网友E:
到生产资料市场去问卖光电开关的商家,现场试验哪种更好,还要买一个电源回来。

网友F:
接PLC也是差不多,这种光电开关很便宜的了,50元就可以买到。那种国产圆柱形的,直径18~30都可以。距离也是可调。

网友G:
欢迎加入群:32147758专业电工群

网友H:
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吧

楼主:
机器一开始送料,当料在管道里流动的时候碰到光电开光,光电开光该有动作,当料送完后光电开光检测到没有料了是不是该动作,很矛盾的,有线路图吗,选什么样的光电开关,详细点,师傅

网友I(2011-08-31):
现在的问题是先确定将光电开关装在哪个位置,不知道lz的物料是从机器出来直接就到风管吗?风机在机器的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