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LE的上下限用类似2.500000e+002数字表示 什么意思

楼主(2011-04-08):
数字算多大?怎么理解 还有就是FC105 scale模块不会用

网友A:
科学计数法,代表250。
FC105不会用?按F1看Help。

网友B:
就是2.5X10的平方,如果是-003就是 2.5X10的-3次方

楼主:
下限比上限大 怎么解释

网友A:
你想的太多了……
如果要4-20MA对应于0-100,那么很正常,上限大于下线,4mA对应于0,20mA对应于100。
而你现在的状况是4-20mA对应于100-0,4mA对应于100,而20mA对应于0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