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FFT功能

楼主(2011-04-08):
示波器上用FFT看频率分析其实是很简单的,由尤其是对频普的分析,可以通过FFT功能计算出被测物的带宽。
   比如,有一只使用好久并重新修理过的差分探头吧,(以P5205为例)他的带宽为100MHZ,为了测试它的带宽,我们就可以用FFT来查看,连接好探头,从信号源输入10MHZ(或12。5MHZ)使示波器上显示10MHZ为12。5MHZ的方波,然后再从菜单上选择FFT功能,(再选择线性显示)调节EXT TRIG纽,只到可以看到基波后的三条III线,如果能看到这三根线,也就是七次谐波,基波为10MHZ时,七次谐波为70MHZ 如果是12。5MHZ那么12。5*7=87。5MHZ 。
   泰克P5205差分探头,也只能看到这三根线(全新的)但也有一部分看到的第三根线(七次谐波)只有一点点,或看不到,如果只看到二根(不能把基波算进去了)那么实际带宽也只有50MHZ(10MHZ输入时)如果是这样,那说带宽不够,应找经销商调换,对于其它探头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还查看探头的实际带宽。
   当然,对于差分探头来说,还有其它很多技术指标,如“上升沿” 下降沿,幅值,超调,等等。

网友A:
还没有用过这个宝贝呢,你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