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8):
各位大侠,请加入本群,共同努力学习电工147461426

网友A:
我厂用的是ABB变频器,我看说明书上讲如果变频器不接地要把FI这个螺丝坼下,我想问一下如果不坼会怎么样?变频器不接地行吗?

网友B:
变频器和电机应该把PE连接在一起,然后与电网提供的PE相连接。记住:PE不是N,别接错了。

网友C:
ABB的变频器不用接地吧,我们做了几台好像没有  ACS800的

网友D:
变频器外壳接地一个原因是安全防范需要,一个原因是减轻对信号线路的干扰。

网友E:
变频器与电机之间有PE线连起来,然后变频器PE再接到电网PE,不然机器漏电打打人的,还有各种干扰,系统庞大的话,搞接地不好,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整死人啦

网友F:
二点:安全防范需要,信号线路的干扰   一般都要求接地。欢迎加入群:32147758专业电工群

网友G:
接地对通信比较好

网友H:
我这里电机没有接地线,只有变频器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这里电机没有接地线,只有变频器接地
把电机的外壳通过导体连接至变频器的PE即可。做等电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