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烧了,怎么办?求救!

楼主(2011-04-08):
桥抓上原来有一台AB 1336变频器,通讯不上,坏了。想换一台同型号的变频器,哪知被以前的人用密码锁住了,修改不了,问了几个人都不会,晕倒。
只好换一台新的ACS800-0060的变频器,哪知制动电阻被电工接错了,接到DC+和DC-上面去了,一上电,碰的一声,火光一冒,烧掉了,拆开面板一看,驱动板左上方一块小板子明显烧坏了,旁边还有好多元件也有烧坏的痕迹,里面还不知道有没有烧坏,比如电容啊、制动单元啊等等…彻底崩溃。还是新的啊刚买的啊,怎么办?修一下能修好不?大概要多少钱啊~请各位大侠指教下呢~

网友A:
一下子像修好 估计困难哦,毕竟配件不好找

网友B:
建议返厂维修。

网友C:
太可惜了,还是在买个吧,维修成本太大。

楼主:
这是我刚买的新装置,数不属于保修范围呢?

网友D:
制动电阻接错造成的故障,一般是可以修复的!
----------------------------------------------------------------------
北京华泰恒昌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维修各种进口变频器(北京地区免费指导安装调试)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辉煌国际大厦2—1805
电话:010-67127045                        传真: 010-67127045
联系人:韩立山:18901246880                 QQ:1254481113
        E-mial:haodt@163.com              http:www.hthckj.com

楼主:
我很郁闷啊,别落井下石了

网友E:
再买一个不就好了
估计抓吊上面不是很大吧 ?安川的你要么我手头上有 30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