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8):
这几天连续发生两起该故障:20吨桥式起重机,先是抱闸制动器烧坏,同时上升主接触器两触头粘连;后一起是抱闸制动器烧坏,同时下降主接触器两触头粘连。刚开始我考虑是不是电源缺相造成的,可是在抱闸制动器烧坏故障时,其他方向的动作还是正常的;现在不知道最可能的原因何在?请遇到过此类情况的朋友说一说,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超重啊。

网友B:
重点检查抱闸制动器机构是否卡死或行程调整不当

网友C:
带负荷运行吗

网友D:
是不是抱闸制动器过紧,电流过大。三相电流有多大呢?

楼主:
不是超重,我们的重物一般在10吨以下,起重机的额定起重量是20吨;
抱闸制动器机构没有卡死现象,行程调整一直没有改变,以往用的都挺好;
是带负荷运行啊,不带载时它也会在上升下降时工作;
三相电流有多大还没有测过,现在抱闸在维修中.....
谢谢以上好朋友的解答。

网友E:
转子是不是短路啊,一起动就是最高档,也可能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子是不是短路啊,一起动就是最高档,也可能出现这个情况~
多谢提供重要线索,待确定...

网友F:
还没查出原因啊,那你可掺了啊!

网友G:
抱闸线圈或铁蕊部分有问题吧,打不开闸电机转不动电流大接触器粘连就好好理解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抱闸线圈或铁蕊部分有问题吧,打不开闸电机转不动电流大接触器粘连就好好理解了

赞同楼上的!

网友I:
检查 包闸吧.  你的包闸是液压电机的 还是 线圈铁心的.

网友J:
你检查过凸轮控制器的主  接触点吗?<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检查 包闸吧.  你的包闸是液压电机的 还是 线圈铁心的.
包闸是液压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检查过凸轮控制器的主  接触点吗?<电源>
凸轮控制器的主接触点没有事,后来换了一新抱闸和接触器,好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是超重,我们的重物一般在10吨以下,起重机的额定起重量是20吨;
抱闸制动器机构没有卡死现象,行程调整一直没有改变,以往用的都挺好;
是带负荷运行啊,不带载时它也会在上升下降时工作;
三相电流有多大还没有测过,现在抱闸在维修中.....
谢谢以上好朋友的解答。
象LZ所说的话,这种工作负荷我建议可以把抱闸接触器去掉,可直接将抱闸电机线与钩电机三相定子线并接,又省钱又简单,便于维修。如怕上升、下降接触器出现粘住现象,可在驾驶室停送电回路中加装一急停按钮,防止溜钩!
    以上只是建议,不到之处还请各位电友海涵!

网友L(2011-07-07):
查查主电机的转子及碳刷处。

楼主(2011-08-10):
今天做个小结:根据出现故障的频率来看,液压抱闸坏的比较多,因为有2个抱闸,但是经常坏的就是其中的那一个,根据电机铭牌的接法应该是星型,但是另一台是三角形接的(没有铭牌了,不确定正确性),故障的时候不是电机出故障,因为下降动作时时正常动作的,上升时就不动了,所以机构应该是卡死了。于是抱闸在应高打开时没有打开,电流增大,磨得抱闸皮子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