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8):
由于这段时间公司有一台SEW电机出现工作情况不稳定,偶尔会出现电机停车造成生产线停机。我看STUDIO软件上的参数是说T13斜坡时间太短,我就从0.5S加到到1.0S后,出现了变频器输出频率只有0.8HZ左右,电机转速也只有50r/min .速度一直很慢,但是PLC输入的电机转速是3000RPM。
   最后呢,我就把备份的变频器参数从新更新了下, 问题就出来,PLC就报反馈鼓掌,复位后我查电机根本没有启动,就报警,反馈鼓掌·
       而且我给电机启动信号看电机根本没有启动,变频器就报警了。 难道是参数的问题嘛· ,斜坡时间不正确嘛 ··
   今天搞的我脑袋都大了· 就SEW变频器这个问题·· ·

请给为师傅指导下,SEW电机2KW的·

我上传一张镜像文件,SEW变频器参数

楼主:
我在线等,希望各位师傅给点意见···· · ·今天让我郁闷了半天了···

网友A:
是D/A模块控制还是RS485给定,先确定给定的频率信号(是否正常),另外,要测一下输出电流,是否为过载造成的限速调整?如果是,要检查和解决负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