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8):
有10几台冷风机,3相380V,没有零线,接地,要不要装一个漏电开关呢?听说动力设备一般接地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1、先去检查一下你的接地电阻是否符合要求,空气断路器容量选用是否在安全动作范围内,假如以上两个条件达到要求,则可不用漏电保护器;2、检查你的设备配电线路长度是否合理,线路太长的话(一般不超过150-200米)有可能因线路寄生电容的存在导致漏电开关误动作,特别是电机启动的时候,此时不适合安装漏电开关;3、设备配电线路太长且没有使用屏蔽线的时候不适合安装漏电保护器,容易因轻微的雷感应电流引起漏电开关误动作。

网友B:
看是什么样的机器了,一般机器上面有变频器的 最好别装漏电保护器

网友C:
机床上只能接保护,不可以装漏电开关

网友D:
不能装漏电开关

网友E:
以上各位的意见,比较一致。
   工厂设备,如果开关动作,容易产生次生故障,则不装漏电保护开关,而采用诸如可靠的接地保护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