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

楼主(2011-04-08):
本人是老牌新手有两个问题一直不明白,现求教各位高手。
 一 卷帘门的线路图【因只有电机,急需要安装】 。要求上 停 下。带两个小型继电器的。220v电源。无电容。
 二10千伏电容塔升压组 的技术要领及注意事项。

网友A:
第一个  不就是一个电机正反转停止嘛……

网友B:
第一个问题 就是正反转电路就搞定了啊,当然你还要装限位

网友C:
控制电机正反转。

网友D:
卷帘门有专用的电机,正反转控制,自己看一下正反转的图吧。第二个没接触过

网友E:
你是在家庭安装的吧???  没有电容? 你电机三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