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8):
三相异步电动机上的电压与电流数值,是指线电压or相电压,线电流or相电流?

网友A:
线电压、线电流。

网友B:
全都是线电流

网友C:
全是线的

网友D:
是指额定电压额电流,所以是线的

网友E:
电压指的是线电压,而电流指的是相电流。

网友F:
都是使的是 线电压 和线电流的

网友G:
交流异步电机的铭牌数据,电压电流都是线电压和线电流真有效值。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交流异步电机的铭牌数据,电压电流都是线电压和线电流真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