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9):
气焊时氧气瓶和乙炔瓶应该怎样放才安全规范?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规范
我们单位用的就是两个瓶子放置的距离留有2M远这样
其它的好像没有一定的规章制度

网友B:
有相关规章制度的 自己查焊工安规吧

网友C:
乙炔瓶不可以倒放。点火距离不小于7m.
其它我也忘记了,有多年没有用过氧割,曾经最高割记录为80mm铁板。焊接为空调毛细管,自认为焊接高手。

网友D:
好象是距离不能小于5米吧

网友E:
一般现场很难做好这个 规范了   它俩相互距离2米以上就可以了

楼主:
是的,现场很难满足

网友F:
呵呵,大多数钳工还做好一个车子,挨得很近,一边放氧气瓶,一边放乙炔瓶,其实是违规的。

网友G:
8米,不呢感倒置及平放,要装回火器。

网友H:
呃o>_<o~我们气割就是两个瓶子在一块挨着放的!!!一个车子上!!便于移动,现场任何地方都会用到气割的……曾经在地下油库用过电焊!!虽说不是我焊的,也吓得一头冷汗,油是扎制油,焊渣掉进去冒个烟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