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1-04-09):
请教朋友们,如果把互感器的S1,S2接线与其所对应的电度表的接线桩头对调。
就是原来S1接1号桩头,我现在接3号桩头。S2原来接3号桩头,我现在接1号桩头,
三相所用互感器接线都这样对调。
请教,这样对调可以吗?会有什么影响吗?
S2还是接接地!

楼主:
另互感器是的P1就是一次侧吧,P2是二次侧吧!

楼主(2011-05-10):
引用 楼主:
另互感器是的P1就是一次侧吧,P2是二次侧吧!
这个可能表达错了。呵呵!

网友A:
可能会反转啊。

楼主:
上次想这样接的,不这没接,呵呵!

网友B:
你掉换了电流的极性,是错误的接法,旧式不带止逆机械表会反转,带止逆的不转,新的电子表会计录反向电度。

网友C:
没影响吧...        那假如你的电度表改为电流表...  它就反转了??  不会吧? 只要你没改主线入线方向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影响吧...        那假如你的电度表改为电流表...  它就反转了??  不会吧? 只要你没改主线入线方向就得了....
如果我的主线不是从P1到P2,而是从P2到P1,就会出线反转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影响吧...        那假如你的电度表改为电流表...  它就反转了??  不会吧? 只要你没改主线入线方向就得了....
如果我的主线不是从P1到P2,而是从P2到P1,就会出线反转吗?
谢谢朋友们的指教!
我也不知。。。  没试过。。。 你试试看。。 记得告诉我

网友C:
好像会有危险

网友D:
6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影响吧... 那假如你的电度表改为电流表... 它就反转了?? 不会吧? 只要你没改主线入线方向就得了....
如果我的主线不是从P1到P2,而是从P2到P1,就会出线反转吗?
谢谢朋友们的指教!
我也不知。。。 没试过。。。 你试试看。。 记得告诉我
我也不敢试!呵呵!
等有答案了,再告诉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掉换了电流的极性,是错误的接法,旧式不带止逆机械表会反转,带止逆的不转,新的电子表会计录反向电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