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9):
我们单位有好几台变频器(型号:欧瑞 F1500-P0040T3B)都是上电后屏幕不停的闪烁,而且亮度很暗无法工作。判断是开关电源有故障,但我手头没有图纸,维修有困难,盼望各位老师帮助指点。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坏了,把开关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全部更换一下.百分之六十能修好 .

网友B:
那闪烁的是什么数字或者代码?这个要弄清楚。

楼主(2011-05-23):
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我已经全部搞定。是给3842B的7脚供电的滤波电容不给力。

网友C(2011-08-03):
这个是欠压故障。

网友D:
进来参观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