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9):
求助:三菱GOT1050 RS422连接三菱FX2N接线图

网友A:
为何不买屏时让商家配条给你;

网友B:
就用三菱老的触摸屏连接线FX-50DU-CAB-0就可以
自已做三菱那边的圆形接头有点难找,也不容易焊接,可以买条国产的线

网友C:
有现成的电缆 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