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这线路板做什么用的吗

楼主(2011-04-09):
数控机床上用的,但是不知道起什么作用,大家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光这么看,看不出什么名堂的

网友B:
同样的 可以做很多东西 尤其是单片机 可编程的 就更没法说 根据你的程序 而定了

网友C:
这东西怎么与我94年上小学玩的卡式游戏机的游戏机卡一样

网友D:
很显然的,单片(板)机,揭开右边白纸,可以看到是什么cpu,程序在左边那块里面,应可以读出的.

网友E:
这是一块单片机控制板,贴着标签的是程序存储器,不要揭开,标签的下面有个玻璃窗口,揭开后遇到紫外线,里面的程序就会自动擦出。读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都已经加密了。这是保护人家的只是产权,所以根本读不出来,除非找破解公司老破译。本人QQ:4651967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