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咸工一个问题

楼主(2011-04-09):
咸工的书上给出了923和929的组合电路还有3120的驱动电路。我想问的是923和929以及3120输入侧的5V电源是从哪来的,是主板上控制了5V的通断再引到光耦上来的还是直接从开关电源引入?谢谢咸工指点

网友A:
问题太低级   不用麻烦咸总了   我来帮你解答
923和929以及3120输入侧的驱动电源是由HC244等的芯片输出的,当然是主板上控制了5V电源的通断在输出到驱动板。  你看看变频器原理图就OK了
宁波变频器维修   http://www.nb088.com

网友B:
+5V供电回路
2楼朋友代为解答,在此表示谢意。
有很多朋友问到这个问题,我这里再补充一下吧。用上图示意图说明一下吧。
光耦器件的输入、输出侧需要2路相隔离的电源,如上图的+5V和24V。+5V用于形成输入侧发光二极管的输入电流通路,提供信号输入。晶体管Q1为控制元件,可以等效为前级IC电路内部的输出级电路,Q1的截止和导通,控制着光耦PC1输入侧电流的通/断。当+5V电源失常,或Q1损坏,信号的传输即中断。做为变频器的驱动电路,当驱动IC输入侧的+5V供电电路故障时,脉冲信号被中断,变频器有频率指示,但U、V、W无实际的电压输出。反过来说,当操作面板显示正常,但输出电压为零时,须检查驱动电路输入侧的+5V供电电压是否正常,是否满足形成光耦合器输入电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