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9):
电动机用变频器控制,还需要装综合保护器吗?
装在出线侧还是进线侧呢?

网友A:
用过两种型号的变频器,没有发现专用的电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B:
要是变频器一拖二就需要了

网友C:
不需要,否则显得多余

网友D:
变频器也有保护的功能啦。

网友E:
我用的是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报警号和故障保护号上百个,基本是全的,所以电机不用额外再加什么保护了。进线加个空开就可以了。当然,外置的电抗器和滤波器之类的还是有用到的。

网友F:
都是在装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变频器的输出直接到电机了

网友G:
不需要··搞不好还会使电机起不来 ··

网友H:
电动机用变频器控制不需要再装综保

网友I:
变频器的保护已经很多了,一拖多确实需要,一般加电抗器还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