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安装问题

楼主(2011-04-09):
我安装S7 5。4安装到后面就不动了,停在快完的时候,什么故障也没显示

网友A:
要有耐心~

网友B:
应该是跟系统有冲突了!建议重新装系统!

网友C:
按正常步骤安装,不要急。

楼主:
有没更好的办法

网友D:
等待,有时候确实很慢

网友E:
嗯 耐心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