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家刚换的电表 不明白请教下

楼主(2011-04-09):
刚换的电表,那个细红线琢磨不透,压线螺丝卸掉就跳闸
这种偷不了电吗?
有什么高招破解呢?

网友A:
GOD,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B:
红线就是你们准备偷电,或是楼道电源,但是那样偷不了,因为数字电表不一样
违法还是不要学,那是犯法,

网友C:
怎么是2块

楼主:
不偷电,学习
引用 网友B:
红线就是你们准备偷电,或是楼道电源,但是那样偷不了,因为数字电表不一样
违法还是不要学,那是犯法,

楼主:
一梯两户,左边是邻居家的
引用 网友C:
怎么是2块

楼主:
不知12并1 34并3会怎样?

网友D:
挺蹊跷的,头一次看到。

网友E:
那细红线估计是用来防窃电的,表里有继电器,拿掉细线就断了继电器的电,继电器常开,电表停电.
不过这玩意好像只能防外行啊....只是猜测

网友F:
我看感觉是不是远程抄表的信号线呀!

网友F:
还是有可能是去公用均分器个电源!

楼主:
看来没有高手啊,都没见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