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端问题

楼主(2011-04-09):
PLC输入端一个端子可否做多个功能用,在台达PLC的注释中一个端子不能写出两个用途。

网友A:
看楼主的电路,如果关系处理得好,或许可以;可以先做试验,看是否可行。

楼主:
谢谢楼主,电路是可以做到的,程序也可以做得到,只是注释不好写,还有就是手动/自动
在程度里定义不了。很多东西要外部电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