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0):
这是一台普通油压机的控制线路图。是我花了2天时间从机器上一根一根线描绘整理出来的。图纸出来,仔细研究了好久,感觉这电路设计有缺陷。

          -------当主缸上行碰到行程开关SQ1时,那个压力开关必须同时动作,才能完成整个流程。否则就只停留在SQ1位就不动了。

          开始我还以为自己绘错了,结果查了好几遍,仍旧如此。不知一般油压机这个行程开关和压力开关是怎么用的?还望各位师傅指点一二。

         工作流程:启动--------主缸上-------延时------主缸下-------顶针上------顶针下

         图片小了看不清楚。师傅们可以:
         1、右键-------图片另存为..........
              2、点击图片.......放大看....

网友A:
你说的压力开关是干什么用的呢?具体是什么压力?

楼主:
压力开关的作用就是当主缸向上压,压力达到设定值时主缸就开始返回。

网友B:
我没有时间来仔细看你的图纸,但从控制中来说,压力开关和你说的这个行程开关之间的关系,行程开关实际上是一个上限位开关,用于过冲而设计,并不是碰到后就停止的常用功能开关。例如模具没有装好,油缸上升过头,这样上行程开关起到急停作用(最起码我会这样设计电路)。压力开关是一个保压用的开关,机器必须达到设定压力才可以回种程,这在油压机里面是常用的一种方式。
我又看一下你的SQ1,这就是一个急停开关。

楼主:
应当是如此。谢谢师傅。

网友C:
sq1在你绘的图中它就是起急停作用.

网友D:
同意四楼的见解!

网友E:
向楼主的的这种精神学习。

网友F:
楼主真有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