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进线电流

楼主(2011-04-10):
用两个不同厂家的钳形表测量两个不同厂家的变频器的进线侧电流(一个变频器是三菱的,另一个是丹佛斯的),测丹佛斯变频器时二个钳形表测得的电流值相同(3A),测三菱变频器时二个钳形表测得的电流值不相同(一个钳形表显示3A,另一个显示6A),现在想知道是变频器问题还是钳型表问题,测没有装变频器的电机电流时二个钳形表测得的电流值相同的.

网友A:
等待答案

网友B:
两个钳表都需要去标定。前边是检测仪器,但是用它也是需要标定的。不标定,谁知道是否准确呢?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变频器问题,还是钳型电流表的问题

网友C:
期待高手解答,共同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两个不同厂家的钳形表测量两个不同厂家的变频器的进线侧电流(一个变频器是三菱的,另一个是丹佛斯的),测丹佛斯变频器时二个钳形表测得的电流值相同(3A),测三菱变频器时二个钳形表测得的电流值不相同(一个钳形表显示3A,另一个显示6A),现在想知道是变频器问题还是钳型表问题,测没有装变频器的电机电流时二个钳形表测得的电流值相同的.
这样说就相对比较明白了。

既然如此,你可以使用功率分析仪(示波器),观察三菱的变频器电流波形与丹佛斯的变频器电流波形,看看是怎么回事?应该说这两个钳表还是不太一样,也许有一个钳表所测数据比较失真。当然,估计是三菱变频器的电流波形畸变比较大。

网友D:
搞不懂你问的 ,变频器只是起到变频的作用,正常运行的时候电流都是恒定的,我看是你的表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