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0):
我们有一套铝箔重卷机设备,开卷机和收卷机都是利用的直流电动机,今天在运行中突然失去控制,伴随着巨声速度一下子升到最高,就像传说中的“飞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样很危险,我们的产品都废了。但是在开机时又正常,并不是一直这样,偶尔出现一次,我检查过编码器还有卷径测量仪这些和速度有关系的设备,都应该是正常的。很是头疼啊,请教高手指点?记得学理论时,有飞车一论,是由失磁造成的,不知道有这种可能吗?应该怎么样才能查到是由这种原因引起的。先谢谢了!

网友A:
最难修的故障就是“偶发性‘的了”。

网友B:
电机如何控制的?

楼主:
串电位器电阻调节速度的。

网友C:
用示波器监控直流电机的励磁电压波形,看看能发现什么异常吗?转速传感器信号如果不可靠,也容易飞车。所以看看转速传感器的反馈信号有异常吗?再有实际张力反馈信号也有一个可靠性问题,有没有异常?

总之,检查这类问题,就是要有洞察力,监控认为可能的疑点,看看其信号是否可靠、稳定。

网友D:
直流系统中有接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