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0):
第一次使用永宏的模拟量,最好能发点样例程序谢谢!1058915488@QQ。com

网友A(2011-06-05):
我也在找,好像那个范例100里也没有

网友B(2011-07-05):
模拟量相关范例
模拟量看是输入还是输出,是模拟量模块还是模拟量i/o板,有所差别,以下是几个相关的小范例,供大家参考,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QQ我1025926458

网友A(2012-03-03):
我觉得永宏的模拟量还是很好做的,数据也很容易处理

网友C:
永宏的模拟量处理比较简单。FBs模拟量模块:R3840~R3903为14位模拟量输入,R3904~R3967为14位模拟量输出特殊缓存器。FBs模拟量板和B1z模拟量模块:D4072~D4075为12位模拟量特殊缓存器,D4076~D4077为12位模拟量输出特殊缓存器。根据模块、模板的不同对应相应的特殊缓存器。

网友D:
这个只有找到对应的寄存器,进行读取(输入),赋值(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E(2013-03-20):
永宏模拟量处理很方便,确保接线正确,跳线无误后,直接读取寄存器内数据,进行处理即可、、、

网友C:
联机之后,主机会给模块自动分配寄存器,输入从R3840开始,输出从R3904开始。可以再通过线性转换指令fun.33转换成工程值。

网友F(2013-08-01):
引用 网友C:
联机之后,主机会给模块自动分配寄存器,输入从R3840开始,输出从R3904开始。可以再通过线性转换指令fun.33转换成工程值。
非常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