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0):
前辈们,我们公司的鼓风机电机,额定功率1000KW,额定电压6KV,工作良好,请问是直接启动的吗?不需要变频了吧?我现在要写这方面的总结,新手请指教。谢谢!

网友A:
频敏启动的吧,这么大的电机。

网友B:
可能是直接启动的,我厂的1250KW的就是直接启动的,也有用变频的

网友C:
最好用变频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也知道最好用变频,可是印象里好像现场没那么个东西。。。。

网友D:
鼓风机直接起动应该可以的。因为鼓风机的负载特性是变转矩的特性。当启动瞬间,起动转矩为零,随着风机转速的提高,转矩是以非线性增长的。当然因为风机惯性很大,所以直接起动,加速转矩也很大。直接起动肯定是有冲击电流的。但那也比恒转矩特性的负载要好得多。起码负载转矩是从0开始变化的。这给电机在启动过程省了不少的劲

网友E:
偶尔为之  行

网友F:
这要看你的上级吧变压器的容量允许不允许,最好降压启动,采用串水电阻柜,或者频敏电阻降压启动。

网友G:
频敏电阻启动和串水阻启动,谁有优势呢?串水阻启动就是故障率太多不太好维护!目前逐步在淘汰!高压变频器呢?有节能效果,就是初期投入大点!这么大功率的直接启动存在冲击电网的危险吗?频敏变阻器还不太了解

网友H:
到你的高压配电室看看就知道怎么启动的

网友I:
任何电机都允许直接启动,主要看你的变压器容量够不够。应该是二次串水电阻启动的。

网友J:
我们的直接启动

网友K:
最简单做个降压启动控制盘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