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接线求助

楼主(2011-04-10):
这个是电流型的4-20MA输出有红绿黄三根线怎么接线呢 红的应该是正极 那么黄和绿那个是输出那个是负极呢 ?

网友A:
一般来说,红色是正极(V+),绿色是公共端(COM),黄色为输出(mA+)。

网友B:
一般来说,红色是正极(V+),绿色是公共端(COM),黄色为输出(mA+)。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C:
这应该是二线制接法的传感器了。接线端分别是 + - 公共端。
PLC侧需要串接24V电源的吧

网友D(2012-10-03):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二线制接法的传感器了。接线端分别是 + - 公共端。
PLC侧需要串接24V电源的吧
赞同。压力性电流变送器常见为两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