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0):
一个YD250M-8/4的双速电机能不能用变频器控制,怎样接线?

网友A:
如果是双速电机,就只要接高速就可以了,低速采用变频控制,可以不接。

网友B:
就是选一个速度就可以了呀

网友C:
尽然是双速电机怎么还用变频器啊,直接改使用变频电机还好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双速电机,就只要接高速就可以了,低速采用变频控制,可以不接。

网友E:
双速电机如果通过电机绕组进行高低速切换的话,必须将变频器停止输出,然后切换。

网友F:
如果是双速电机,就只要接高速就可以了,低速不用

网友G:
赞同加变频器只用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