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0):
我们车间去年刚投入了一个10KV的变电站,用来给两个6000KW的中频炉的两台变压器和另外两台变压器(带的负载基本都是风机,泵类)供电。供电厂要求车间必须投入滤波装置补偿无功,我们投入了5、7、11次滤波装置,他们都是电容串电抗Y型接地。自从我们的两台中频炉工作后,先后陆续有五次烧断7次滤波保险,最后两次更换了保险丝的容量(40A换成45A),前几次是厂家更换。厂家一直说我们的电网系统存在问题,可又说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让人很头疼。厂家也测试过我们的谐波量,当然,谐波量较大,投入滤波后谐波量下降了一半多,但七次相对较高(基波电流540A七次谐波量10A左右,5次11次不超过5A)。至今只有5次滤波一直在投入运行,从未出现状况,希望各位老师们帮忙分析一下,多谢了。
补充:一台中频炉运行时是12脉整流,两台同时运行时是24脉整流,一台炉子单独运行时烧过,两台炉子同时运行时也烧过。

网友A:
需要给两台变频器装输入电抗器,知道了吗?

楼主:
我说的是中频炉200HZ左右,6000KW的额定容量,不是用变频器的。不过变电站输出的某台变压器倒是也有4台132kw的变频器,当然都有加输入电抗器。

网友B:
是在低压侧谐波放大引起烧保险丝,你们是在高压侧装滤波装置吗?在高压侧装滤波只不过是对公共电网有作用,对用户一点作用都没有,成本相对低一点。最好在中频炉控制柜侧就地装滤波装置,作用会非常好。绝对不会烧保险丝。小张:13923234321

网友C:
明显的谐波

网友D:
看看可不可以改成断路器?

楼主:
我们只能在高压侧装滤波,最主要是无功补偿
供电厂要求我们必须这样做,不然要受罚啦~
在用户端加滤波,就能确保不烧保险了吗?

楼主:
保险前面还有高压断路器,断路器一次侧接高压10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