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0):
请教咸老师,变频器电源驱动板上那种红色玻璃管的稳压二极管,在外表上怎么看它的稳压值?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测量出。谢谢您了!

网友A:
上面标有型号的话直接查资料就是了。

楼主:
那红色玻璃管的上面没有型号,所以很头疼。

网友B:
用个30V直流电源,拿个5K电阻与稳压管串联
再用表测量一下不就可以了!
驱动板稳压管一般是7.5V  1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个30V直流电源,拿个5K电阻与稳压管串联
再用表测量一下不就可以了!
驱动板稳压管一般是7.5V  10V
你说的这个方法的前提是稳压管必须是好的 否则神仙也测不出击穿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个30V直流电源,拿个5K电阻与稳压管串联
再用表测量一下不就可以了!
驱动板稳压管一般是7.5V  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