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0):
最近修一台安川G7变频器,是在整流模块附近4层印刷板炸裂,剥开,连线,处理完后,接假负载灯泡亮,有保险丝接,烧保险丝,看印刷板也没问题,IGBT也没问题,请咸工指点。电路图4层板,画了几次,也不懂。哪位师傅有这方面的图纸,帮忙传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在仔细查查看了,或者有什么保护电路的,是不是在模块两端有保护的东西啊,不用上模块加直流电看看

楼主:
问题找到了,主回路电容不良造成的,还有上电指示灯的问题,报PUF也跟这个有关,谢谢指点。